FX3U用MODBOS—RTU通讯采集温度模块,用什么指令比较合适?

楼主(2021-08-24):
FX3U用MODBOS—RTU通讯采集温度模块,用什么指令比较合适?

网友A:
一条指令就行了,,,以下程序就是读8通道温度采集模块的。。

网友B:
如果用FX3U-485ADP-MB,用ADPRW指令;如果用FX3U-485BD,用RS指令。

楼主:
谢谢两位大神,已经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指令就行了,,,以下程序就是读8通道温度采集模块的。。
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

楼主(2022-02-17):
已经用ADPRW通讯FB,谢谢大家了

楼主(2022-04-25):
引用 网友A:
一条指令就行了,,,以下程序就是读8通道温度采集模块的。。
谢谢了

楼主(2022-07-10):
用ADPRW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