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4):
ADPRW指令读取8路温度采集模块数据,只能读到第一路,不解,求大神帮忙解惑
ADPRW指令读取8路温度采集模块数据,只能读到第一路,不解,求大神帮忙解惑

楼主:
路过的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读每一路的代码都不一样,做个轮训吧

网友B:
貌似指令没问题,有没有地址冲突啥的,用PC的MODBUS调试软件试一下看看呢。
附件: Modbustsjl_gr.rar (647 K) 下载次数:97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貌似指令没问题,有没有地址冲突啥的,用PC的MODBUS调试软件试一下看看呢。

忘了说一下了,这款软件MODBUS对应地址好像是8进制的。

网友C:
试试这样

ADPRW H1 H3 H0880 K8 D300
  • 下载积分:+3(li051005) 热心助人!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大家了,3楼的说对了

网友D:
    学习一下,好久不写程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读每一路的代码都不一样,做个轮训吧

    三菱的adprw是可以不做轮训,可以直接一起的

楼主:
    三菱的adprw真的是可以不做轮训吗?真的可以直接多条连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菱的adprw是可以不做轮训,可以直接一起的

    不做轮询?不同的参数怎么处理?比如读取和写入。还有多站号怎么处理?

网友F:
    通讯格式相同时,参考我发的贴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01538.html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不用做轮询的意思是不用考虑通讯指令的处理时序,PLC自己控制触发时序,可以直接写多条通讯指令,而不是所有通讯只写一条指令,恶心的西门子就得自己做轮询。

楼主(2022-01-21):
还是要轮询的,比较可靠

想飞的鱼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做轮询?不同的参数怎么处理?比如读取和写入。还有多站号怎么处理?
通信协议相同的可以用这个指令。每个号写一条指令,每个指令可以读取某一站的多个寄存器内容。RTU标准协议可用。

网友I:
反正我用FX5U读电表/读写变频器/读传感器都是ADPRW实现,没有轮询。大概10多个站

楼主(2022-07-10):
ADPRW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