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和电子秤通讯求助

楼主(2021-08-25):
松下FPXH+COM5和电子秤左rs232通讯,读不出数据。

楼主:
电子秤选择的是 “ 湘平格式” 。

楼主:
松下plc和电子秤rs232通讯数据如何转换,数据读出来了如何转换成实制重量,如何把读出来的重量放到一个寄存器里?因为数据要做比较;假如读出来是 2B 20 20 20 31 2E 35 20 20 67 0D 0A (HEX),重量 +1.5g ,我要怎么算出来?

网友A:
不要选通用通讯

网友B:
电子秤不支持modbu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