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5):
三菱FX3U的adprw指令真的是可以不做轮训吗?真的可以直接多条连续写吗?

网友A:
要看具体情况。
做标准一点用成功信号触发下一条。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楼主payfsl于2021-08-25 11:25发表的 三菱的adprw真的是可以不做轮训吗? :
三菱FX3U的adprw指令真的是可以不做轮训吗?真的可以直接多条连续写吗?

不能轮训?多站号怎么处理?

楼主:
通讯失败的时候会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失败的时候会怎么样

超时报警处理

网友C:
自己写校验码的当做普通232或者485串口通讯发送接收数据也可以的。

网友D:
是可以不做轮询,但是要写好通讯失败或者超时处理程序

网友E:
多条指令的时候,自动轮询的

网友F(2021-10-17):
我没做轮询,延迟现象好严重

楼主(2021-12-14):
终于找到可靠的资料了

楼主:
今天复习了

网友G:
adprw是虽要硬件模块的支持,没有加装FX3U-485ADP模块是用不了的。钱到位了,直接多个adprw指令连着写就好!它会自动逐条运行,错了会自动运行下一条。设置好廷时参数,2条指令的间隔时间等参数就可以了!都是特殊继电器和寄存器,查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2022-07-10):
必需轮询

网友H:
貌似ADPRW放在子程序里好像没什么问题,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