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5):
接线如图,外围配一个变频器和星三角启动的电路,变频器1拖2电机,同时可以工频/变频切换

假如空开单独跳断的话(空开型号一样),电机是直接停机还是继续运行,继续运行的话是不是一定会烧?

楼主:
其中一组跳断的话电机线圈应该不能形成回路了

网友A:
建议你要么两个电机单独Y/D启动,不用变频器;

要么是不用Y/D启动,变频器(一般用软启动器)启动,转工频运行,可以一拖二;

由于是风机,根据风量大小需要可调节,工频以下运行,节能效果不错,可以用两个变频器分别控制。
天宫-号

网友B:
搞不好 容易出三相短路 请慎重考虑外围接线的逻辑外围配一个变频器和星三角启动的电路
维修电工

网友C:
炸鸡    越复杂越有可能呢

网友D:
变频器本身就有软启动功能,一拖二也没问题。为啥还要配星角?

楼主:
主用变频器,当变频器有故障的时候,可以切换成星三角启动,算是一种预备方案吧,也并不是用变频器来转工频运行,而是切换外围电路控制,所以二选一还不能满足要求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要么两个电机单独Y/D启动,不用变频器;

要么是不用Y/D启动,变频器(一般用软启动器)启动,转工频运行,可以一拖二;

由于是风机,根据风量大小需要可调节,工频以下运行,节能效果不错,可以用两个变频器分别控制。

楼主:
星三角只是一个备用启动方式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本身就有软启动功能,一拖二也没问题。为啥还要配星角?

网友E:
变频器故障之后可以把变频器的电源和输出端用接触器断开,用星三角启动。注意控制条件,工频端一定不能和变频器直接接通,搞不好变频器就炸了

网友F:
电路简单实用就好。经济状况应该考虑,但需要建立安全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