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程序更新问题

楼主(2021-08-26):
大侠们好,小弟写好的人机程序(PROFACE GC4401W 7寸屏), 现在人机更换为(GC4501W,10寸屏)程序可以直接写入吗?除了修改人机型号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望赐教,谢谢。

网友A:
触摸屏软件编辑修改型号后再保存没提示出错就没问题了,需要注意的触摸屏有没保存配方数据,。

网友B(2021-12-03):
GC4401W与GC4501W同属于GC4000系列,只要更改型号即可下载了。
你也可以加我微信1806190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