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6):
我在JE-C定位过程中进行轴停止(HALT),取消停止信号后会继续走上次未走完的定位,这会导致发生危险,还有就是将quick stop置位急停,但是会使伺服掉使能,我用的场合是个摆臂,掉使能以后会掉下来,同样发生危险.

现在我想在紧急情况下让JE-C在定位过程中停下来,并且不掉使能,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

以下是网上搜索来的

JE-C定位过程中进行轴停止(HALT),取消停止信号后会继续走上次未走完的定位。这种停止方式与QD75等定位模块不一样,QD75中停止信号ON后会自动清除上次未完成的定位数据。

JE-C还可以执行一种Quick stop,但是这种方式会使伺服OFF。

网友A:
升降的肯定要带刹车的伺服

网友B:
第一种如果是定义的暂停,那应该还有停止,以及后面的急停。如果是第一种是停止,那应该有继续执行和中止执行的信号。

网友C:
如果是绝对定位的话,HALT执行完成后,把当前位置赋值给目标位置,启动定位时,在把设定的位置赋值给目标位置,

楼主:
谢谢,这个倒是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