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怎么控制温度的
浪子海风

楼主(2021-08-27):
网上没找到这方面的学习资料,
如何获取温度的信号,
又如何将测得的温度进行PID控制.
说起这个PID,还真不理解不了...
大神们,可否传段程序来学学...
优伤的菊花

网友A:
增加模拟量模块。然后介入温湿度等模拟量传感器。
小侯

网友B:
1、溫度獲取需要裝對應模組,如PT100、K-TYPE,都有模組可以讀入
或是找溫度轉換器,將溫度量測值轉換成4~20mA或0~10V再用一般AD模組讀取
2、PID在三菱PLC內有指令,依照手冊上的範例鍵入後修改就可以用運了
或是依照PID公式自己編寫運算
有增量式跟位置式兩種PID公式
可以參考公式進行編寫程式計算

网友C:
类似伺服定位这样的,有个类似编码器的侦测部件,侦测完传给PLC,再PLC通过指令运算,再给出控制参数及指令输出调整,类似闭环或半闭环系统。浅见,请多指教。

网友D:
直接买温控表,通讯读写温度。实在不会PID

网友E:
现在大部分温控器都带通讯,PID算法控制让温控器自己处理,PLC通讯设定上下限就行了

三菱系怎么控制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