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7):
公司有个老的Q02UPLC,看了下D寄存器总共8191个,现在存机种数据已经全部用完,这个PLC能扩展寄存器吗

网友A:
内存可以扩展,软元件是根据CPU定制固定的,不可以随意更改。此种情况,可以进行多CPU设置。Q系列PLC支持多CPU
小侯

网友B:
一般我都是將沒用到的原件刪減再把要用的元件擴充
全部元件總計限制在29K字內
或是開文件寄存R,也有不少暫存器可用

网友C:
使用PLC自身的存储卡RAM,就可以使用大量的ZR软元件。6万多的空间怎么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