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制动器输出驱动能力有如此之弱吗??

楼主(2021-08-27):
BRKOFF+、 BRKOFF-输出驱动+24V中间小继电器,在其10、11脚之间居然有5V的电压降!!这是什么鬼???现在导致中间继电器吸合不了!!各位高人有何见解??

网友A:
这个图是10号脚接24V负,11号脚接继电器线圈负,24V正接继电器线圈正,需要外接24V电源吧

网友B:
你这是松下的伺服驱动器,他俩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它俩是一端外接OV,一端接继电器的负端,继电器正极正常接24V就好了

网友C:
松下的需要外部供應DC 12~24V電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