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7):
同一台电脑能同时装works2和works3两个版本吗?万能的论坛,有人试过吗?

网友A:
看图不解释

网友B:
这其实是2个完全不同的软件,所以可以同时安装。

网友C:
我的电脑安装了

网友D:
可以安装啊,不要以为3是2的升级版啊,那是两个不同的软件

网友E:
是有对应不同PLC的

网友F:
完全可以,works3新建工程时选择FX CPU,自动打开works2
顺便吐槽一下三菱,明明是不同系列的,还要用这样有误导性的命名,例如works2和works3,FX3U和FX5U...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完全可以,works3新建工程时选择FX CPU,自动打开works2
顺便吐槽一下三菱,明明是不同系列的,还要用这样有误导性的命名,例如works2和works3,FX3U和FX5U... ...

顺便吐槽一下GX2能不能优化一下  软件没有GX3好用

楼主:
works3,支持哪些型号的plc?

楼主:
FX3U 可以用GXworks3来编程吗?

网友H:
可以,都装了
自动化,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有你真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FX3U 可以用GXworks3来编程吗?
不可以的

网友J:
work3 支持5u和R系列 其他的用work2

楼主(2022-01-21):
谢谢大家,我也成功装上了

网友K:
你试下不就行了,还发一个贴问下

网友L:
可以同时安装

网友M:
两个都装,适应于不同型号的plc

楼主(2022-07-10):
成功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