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7):
        鉴于当前的工控行情,跨品牌解决方案越来越多了。smart支持以太网,在小型机上用的挺好。
很多项目需要用到伺服来做简单的定位控制。很多人还是比较信赖三菱伺服,特别是MR-JE
系列的性价比很高。
       大家都知道三菱的是NPN的接线方式,而西门子的正好是PNP,不知道有做过这种项目的同仁
指导一下,线路连接到底是咋处理或者转化的。
网上查了一下信息,有的说是可以直接驱动的,有的是说需要串接一些电阻,正好本人马上也想尝试
一下这种组合控制方案,线路连接一直没整明白,希望有做过这种控制方式的同仁不吝指教,感谢!
论坛上也有一些图纸,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还有这种连接方式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这个图片是我的

楼主:
    这么快就沉下去了啊   没有朋友用这种方式吗,还是发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连接方式

    @蒲城风信子 朋友介绍一下,你这个项目后来上线了没有啊,线路就是这么处理的吗?
    zsh340

网友A:
    引用楼主guangyu85于2021-08-27 20:44发表的 西门子S7-200SMART控制三菱MR-JE-70A伺服的探讨 :
            鉴于当前的工控行情,跨品牌解决方案越来越多了。smart支持以太网,在小型机上用的挺好。
    很多项目需要用到伺服来做简单的定位控制。很多人还是比较信赖三菱伺服,特别是MR-JE
    系列的性价比很高。
           大家都知道三菱的是NPN的接线方式,而西门子的正好是PNP,不知道有做过这种项目的同仁
    指导一下,线路连接到底是咋处理或者转化的。

    三菱的也可以PNP方式,西门子SMART也可NPN方式。说明书上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也可以PNP方式,西门子SMART也可NPN方式。说明书上有介绍

    你说的这个NPN和PNP的转换或者切换,对于开关量来说很好处理,但是对于脉冲来说呢???

网友B:
    三菱的伺服可以接PNP的

网友C:
    前几天刚试了fx5u控制西门子v90。是可以用的

网友D:
    可以参考JE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试了fx5u控制西门子v90。是可以用的

    你这个方案就没必要发脉冲了吧!!!

楼主:
    看来没几个选择这种方案啊

楼主(2022-07-18):
三菱MR-JE-A的手册上明确说明:无法用于源型输入接口。。。

网友E:
西门子的PLC链接伺服发脉冲!接线跟三菱不太一样!要接成源型!并且要串电阻!不然伺服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的PLC链接伺服发脉冲!接线跟三菱不太一样!要接成源型!并且要串电阻!不然伺服会烧坏
三菱JE的也有源型接法,还需要串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