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写的SFC程序处理故障时手自动切换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1-08-28):
用三菱PLC写的一个SFC程序,分手自动两部分,手动用的s0状态,自动用的S1状态,自动运行时故障了,需要切换到手动移位气缸接触故障,处理完转换自动,接着上一步动作,但是切换到手动时发现气缸啥的点了都没反应,应该怎么处理手自动的问题?程序要怎样写才符合逻辑

网友A:
把所有输入输出单独用M点刷新,手动自动时加条件输入输出
不太明白,能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