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8):
谢谢大家帮忙出主意      程序已经符合生产条件      以供大家参考

楼主:
关键是 来的产品坏的一个挨着一个 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p4y1Q7Qi?p=59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B:
延时的话你也是需要计数的,不然A-b中间那么多你怎么去判断哪个是哪个,关键延时不一定准,一点点偏差估计一下吹出两个了,这个设计就有缺陷

网友C:
是类似皮带送料,来料间隔不一定,但检测位置和排料位置距离固定,送料速度固定,但检测位置到排料位置之间可能有多个产品,
速度慢还好,但你这个1秒30个,用延时不稳定吧,检测位置到排料位置有90个产品,也就是从检测到不良到排出,需要预留90个以上的中继位置记录并延时
台达的不熟,
提供个想法,用0.01秒的时钟脉冲做位的移位指令触发,移位区域300个,就是3秒,也可以加大一点留点余量,检测到不良时移位区域第一个置ON,被0.01秒的时钟脉冲移位到第300个时就是3秒,用那个位置作为排料输出触发
就是不知道时间精度够不够,你这1秒30个有点快啊

网友D:
给A~B之间会存在90个物料 还有你的吹气电磁阀动作频率最低要达到30HZ以上 其余的都是逻辑的问题的 这个是对硬件要求搞 软件就可以啥了

网友E:
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产品间隔不均匀时就无法准确的吹到检测到的产品。
我们做糊盒机计数踢纸打记号时也会存在这个问题。一般用延时继电器,光电感应到后延时固定的时间后踢纸气缸动作,只有机器稳定工作来料均匀时才会准确。

网友F:
这个调试费时,有经验一次可以搞定,没经验2~3天没成果

网友G:
要是可以用东西挡产品让它不一个接一个的话,A检测处加两个挡的气缸,Q1挡住来料,Q2隔开一个产品位置给A检测,不良有安装位置就直接吹走,没有Q2收回产品流出到B吹走,Q2顶出,Q1收回,到位检测,Q1顶出挡住,如此循环,不行当我瞎说
财神财神,帮帮穷人。

网友H:
就这样,再那样,接着这样,最后那样就好啦。
输送带加个编码器,用它200个寄存器,D0~D199,第一次检测到NG就把编码器当前值+检测位到排出位的距离脉冲值传送给D0,第二次就传给D1,【dmov d编码器当前值+d检测与排出位间距脉冲  D0Z0】,Z0++,IF Z0>=199 THEN Z0=0这样子。d编码器当前值=D0~D199任意一个就吹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可以用东西挡产品让它不一个接一个的话,A检测处加两个挡的气缸,Q1挡住来料,Q2隔开一个产品位置给A检测,不良有安装位置就直接吹走,没有Q2收回产品流出到B吹走,Q2顶出,Q1收回,到位检测,Q1顶出挡住,如此循环,不行当我瞎说

想法可以  但是这样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p4y1Q7Qi?p=59

可以看看这个

谢谢   终于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的话你也是需要计数的,不然A-b中间那么多你怎么去判断哪个是哪个,关键延时不一定准,一点点偏差估计一下吹出两个了,这个设计就有缺陷

设计没有缺陷     知识没到位而已   现在功能以完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这样,再那样,接着这样,最后那样就好啦。
输送带加个编码器,用它200个寄存器,D0~D199,第一次检测到NG就把编码器当前值+检测位到排出位的距离脉冲值传送给D0,第二次就传给D1,【dmov d编码器当前值+d检测与排出位间距脉冲  D0Z0】,Z0++,IF Z0>=199 THEN Z0=0这样子。d编码器当前值=D0~D199任意一个就吹气。

想法不错  造价又增加了        现在功能已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类似皮带送料,来料间隔不一定,但检测位置和排料位置距离固定,送料速度固定,但检测位置到排料位置之间可能有多个产品,
速度慢还好,但你这个1秒30个,用延时不稳定吧,检测位置到排料位置有90个产品,也就是从检测到不良到排出,需要预留90个以上的中继位置记录并延时
台达的不熟,
提供个想法,用0.01秒的时钟脉冲做位的移位指令触发,移位区域300个,就是3秒,也可以加大一点留点余量,检测到不良时移位区域第一个置ON,被0.01秒的时钟脉冲移位到第300个时就是3秒,用那个位置作为排料输出触发
就是不知道时间精度够不够,你这1秒30个有点快啊

延时真的不稳定   用的计数器代替延时的

网友I:
1秒30个,就是34mS完成一个动作.动作都很简单,就是有点考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