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8):
用WINCC7.5与plc 1215通讯,IO点状态可以读取,PLC内部数值如何读不出来。PLC里可以看到数值,不知道WINCC需要什么格式,变量如何建立?
请问各位大师如何做的。谢谢

网友A:
地址不对,db对应的plc里面的db数据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对,db对应的plc里面的db数据块

您好,图片是我建立的DB块,PLC运行是有数据变化的,wincc只是读取就好了,
要读取的就是数据块了最上边的一个数值(超滤压力),不知道如何建立,应该还要建立什么数据吗,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图片是我建立的DB块,PLC运行是有数据变化的,wincc只是读取就好了,
要读取的就是数据块了最上边的一个数值(超滤压力),不知道如何建立,应该还要建立什么数据吗,

你的数据块需要在属性里面把优化钩取掉,然后会出现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子

WINCC里是这么建立的,读取的数值和PLC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块需要在属性里面把优化钩取掉,然后会出现偏移量

非常感谢,wincc变量是MD100数据格式改为32-位浮点数 IEEE 754就可以了,就是显示前面会出现加号,没有小数点,会自动四舍五入

网友A:
数据格式呢

楼主:
就建立了变量,你那最后图片上的写的DB,DD,怎么用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都是自己模仿写的,很多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建立了变量,你那最后图片上的写的DB,DD,怎么用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都是自己模仿写的,很多不知道什么意思
,为了读取这个数字还单独写了个MOV程序,不知道到不写可能读取?如果是时间或者其他变量没有MOV 应该怎么读取?

网友A:
你的数据块比如是DB19,那么db号就是19,然后后面选择哪个dd就是你DB块的偏移量,你得先把数据的表达方式搞明白啊

网友B:
小老弟 wincc可以直接读取1200的 AS符号 不用你这么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老弟 wincc可以直接读取1200的 AS符号 不用你这么麻烦
是的。。直接读取要方便快捷。

楼主:
请大师赐教,自己摸索很多都知道怎么用
引用 网友B:
小老弟 wincc可以直接读取1200的 AS符号 不用你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