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8):
CASE D120:E OF
    0:;
    D102:=0;
    1:;
    D102:=1;
END_CASE;
如上所示,内嵌5U的ST,浮点数等于E0的时候,另外一个是等于E1的时候,请教一下这个这个怎么写?

网友A:
CASE 只能用整型吧
  • 下载积分:+1(梦雨天涯)

网友B:
    只能用整数类型
  • 下载积分:+1(梦雨天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整数类型

    感谢两位大佬指点

网友C:
    case   可以用JMP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