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8):
各位师傅好!最近遇到了个模拟量问题!还是想各位师傅指点迷津,教教我这个菜鸟!万分感谢!(恢复设备原有状态,查明故障源,一直没有使用的设备)
问题描述:超声波液位计检测酸罐碱罐液位高度:
两个罐子液位显示均不正常。不能确定是传感器问题,仪表问题,还是线路问题,7-8年前设备,厂家技术无法联系了。
硬件:S7-200扩展模块EM231,再加两个数字显示仪表,用来显示数值。
线路:2线制超声波液位计输出的正极接模块RA,RA短接模块A+;A+,A-接到仪表,A-短接B-,C-,D-再回到开关电源的负极(24V的0).:接线与手册不一样

疑惑点1:读取程序AIW0,AIW2数值为0,实际液位88,量程130。是不是A-,B-C-D-还得和模拟量模块M短接?
还有拨码开关,手册是单极设置只有W1-W5,但是这个有6个拨码开关:W1,w6为ON,与说明书不一样
疑惑点2.液位实际高度88,我串联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流只有4mA电流,跳动了一下10mA电流,按照液位也没有对应关系。
3.考虑共模干扰最后我将问题简化:直接单独给PLC模块接信号,数值AIW0,AIW2都是0;不接模拟量模块,直接将信号接到仪表:调好参数:模式4-20mA,调好上下限量程130,0,仪表数值显示:50(实际88)偏差:38。
还请师傅闲暇之余,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7-8年的设备传感器肯定要校正了,100%不准。你直接给模块一个4-20mA的信号看模块准不准,模块不准就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