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精确测量旋转物体的轴向运行速度

楼主(2021-08-29):
管材在轮胎上旋转,轮胎调整角度可以调整管材的螺距,现在需要用一台切割锯把管材裁断,管材的直径有2公分左右误差,重量也有误差。现在的是用螺距的管材直径计算出速度,但是不精确,切割时是运行中切割,切割时总是切割下锯和退锯的锯口存在2公分的误差。有没有可以精确测速的传感器或更好的方法什么的。可以测量出精确地速度?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是停下来切还是运动中切,管材后面加一个旋转编码器来测定送了多少料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停下来切还是运动中切,管材后面加一个旋转编码器来测定送了多少料进去吧。
运行中切,伺服电机驱动着电锯切,编码器放在管材后面检测管材速度吗?拉线式编码器吗?

网友B:
就用普通的旋转编码器,做一导轮贴合在管材上做相对运动就好!!!
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网友C:
这个模式存在误差很正常,要根治建议增加一个工序,采用夹送棍结构,接送棍安装测距编码器

网友D:
普通的增量脉冲编码器就可以测速了
GZ58增量编码器 -1024.doc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很多国产PLC都有这个功能了,凸轮功能可实现不停机切,精度也不会差。
学徒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