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SA-20MR-CM电源电路图

楼主(2021-08-29):
有三菱FX3SA-20MR-CM的电源板电力图吗?电源板坏了,新的已在明控采购了,已装设备上使用,坏的拆下丢了可惜,有电路图自己想把它修复好。

楼主:
字打错了,是电源板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A:
自己测绘吧,估计没有

网友B:
拿一个24V电源。PLC的L N不要接线。
电源的0V接PLC的0V,电源的24V接PLC的24+。
这样也能把PLC供上电。
;
PLC电源坏的原因很多,有时很难修好。通常保险丝,电容,开关管,开关管附近的那几个电阻都是可能坏的地方。

网友C:
FX2N的给你参考吧,当年我照实物画的图
活到老,学到老!

雨燕清水

网友D:
没必要,弄个24伏挂上就行了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