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29):
求助,机器一直运行正常,最近VW的数值在机器运行时跳变,有时候成#,请教前辈,如何处理。换了个PLC就没事了。是不是哪个模块或者芯片有问题,怎么修,谢谢。PLC恢复出厂设置也不管用。

网友A:
干扰吧,找不到原因就自己写个滤波吧

楼主:
换了个PLC就行了,不知道啥问题,是不是某个芯片坏了??换个行吗??谢谢

网友B:
是不是数据溢出或运算错误了

楼主:
不太懂西门子的,反正换了个相同型号的PLC,还是原来程序,放进去就没事了。求前辈指导

网友C:
可能原PLC不是新机, 内部系统块输入滤波时间被改小了, 刚好你这个VW和输入有相关性.

网友D:
vw的数值显示的是啥,通常可能是干扰

楼主:
VW是通过触摸屏的设置数字,0-9之间的,缠膜机停止时候不变。缠膜机运行就跳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吧,找不到原因就自己写个滤波吧

换了个PLC就行了,不知道啥问题,是不是某个芯片坏了??换个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数据溢出或运算错误了

不太懂西门子的,反正换了个相同型号的PLC,还是原来程序,放进去就没事了。求前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原PLC不是新机, 内部系统块输入滤波时间被改小了, 刚好你这个VW和输入有相关性.

机器一直使用,用了2-3年时候开始偶尔不稳定。重启就可以了,到现在6-7年了吧,就不能用了。但是把这个VW设置的地方直接用常数代替就没事。缠膜机,用来设定运转参数的,比如上下次数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w的数值显示的是啥,通常可能是干扰

VW是通过触摸屏的设置数字,0-9之间的,缠膜机停止时候不变。缠膜机运行就跳变了。

网友E:
有可能是触摸屏中与PLC中相关的VW的数据类型不一致;或者是PLC程序有bug,致使实时数据中有数据越界。

网友F:
换个地址试一下。比如原先是VW100给他改成VW500试一下会不会出现这同样的情况

楼主:
谢谢前辈,换了个PLC就可以了,旧的PLC也没在用, 西门子的不太熟。回头再用时候再看看吧,这几个VW0-10的数值就是计数器设定值,通过屏幕给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地址试一下。比如原先是VW100给他改成VW500试一下会不会出现这同样的情况

谢谢前辈,换了个PLC就可以了,旧的PLC也没在用, 西门子的不太熟。回头再用时候再看看吧,这几个VW0-10的数值就是计数器设定值,通过屏幕给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触摸屏中与PLC中相关的VW的数据类型不一致;或者是PLC程序有bug,致使实时数据中有数据越界。

之前是正常的,应该就是程序一致的,用了好几年了。换了个就可以了,换下来的PLC也没地用,等用的时候再说吧,谢谢前辈,西门子软件不太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