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威纶通如何同步显示运动轨迹

楼主(2021-08-29):
在抖音看到用三轴在纸上画五角星,然后威纶通触摸屏同时显示画五角星的进度 一起画完 请问威纶通用什么元件做到的

网友A:
XY曲线,但是我试了一下,只能绘制32个点。

网友B:
你猜一猜

网友C: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猜一猜
大神能说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曲线,但是我试了一下,只能绘制32个点。
找到了 用EB PRO 里边 XY曲线 元件里的 动态绘图 eb8000里边没有这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