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30):
公司新购的设备,以前公司用的欧姆龙,现在新购的是西门子系统,我这连不了机,软件下的v2.6,电脑软件没问题,电脑用网线和485都发现不了plc,是什么原因呢,请师傅们指点指点!plc是smart200,cpu是st30

网友A:
有没有设置PG/PC

网友B:
我帮你远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设置PG/PC

我是用电脑一对一连接plc的,也需要设置pg/pc吗?

网友C:
设置下pg口,检查下是否在同一网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帮你远程试一下

车间没有网络呀

网友C:
设置pg口,ip设置成同网段就可以了,哪有那么难啊

网友D:
电脑可以和PLC直连,但最好电脑手动设置一下IP地址和PLC同网段(前3个相同),不同IP(第4个不同)

网段不同可以发现, 同网段才能下载,新PLC可能IP是192.168.0.2

检查一下"通信"里面的网卡是不是电脑连接PLC的网卡
检查一下电脑的网络是不是通的.

网友E:
smart不支持485的口只能以太网,检查一下你的网段是不是在192.168.0.0~255还有就是pg设置程序访问点是step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pg口,ip设置成同网段就可以了,哪有那么难啊

解决了,是笔记本出口连不了网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可以和PLC直连,但最好电脑手动设置一下IP地址和PLC同网段(前3个相同),不同IP(第4个不同)

网段不同可以发现, 同网段才能下载,新PLC可能IP是192.168.0.2

解决了,是笔记本出口连不了网引起的

网友F:
学习了,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