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31):
汇川PLC canlink控制伺服,反馈位置与实际发的脉冲数有偏差怎么解决?

网友A:
设置误差范围呗    比如目标值 10.000   可以设置 9.995~10.005都算位置到达
  伺服精度肯定比机械精度高
伺服驱动器刚性调高可以加快位置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误差范围呗    比如目标值 10.000   可以设置 9.995~10.005都算位置到达
  伺服精度肯定比机械精度高
伺服驱动器刚性调高可以加快位置整定

感谢指教,下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