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哥注:

楼主:
以太网自由协议(Tcp free)指的就是我们常用的tcp服务端/tcp客户端方式的通讯。
我们可以使用它和上位机软件、机器人、其它设备进行交互通讯。
1、”工程管理”界面选择”以太网配置”,设置本地IP信息并确定。如下图
2、”以太网”选项上右键点击”添加以太网配置”
3、新增配置信息,在协议选择中选择”Free TCP”
需要设置信息
(1)从站IP地址:需要连接的从站IP。
(2)通信方式:触发为通过对应的触发条件发送,循环为扫描周期自动发送。
(3)功能:无意义。
(4)从站寄存器地址:自由协议中此项设置的为PLC发送数据缓冲区D元件起始地址编号。当前设置的0x190 = 400,对应的D400。
(5)数据长度:无意义。
(6)主站缓存区地址:接收数据缓存区其实地址。
(7)端口号:将要连接的从站端口。
(8)站号:无意义。
发送缓存与接收缓存的第一个字元件都为缓存区长度。例如地址设置为D200那么D200为将要发送或者接收的数据字节数,D201开始为发送或接收的数据起始地址。用户可以通过D200判断是否有数据接收,处理完接收数据后需要自行清除D200里面的值。
4、自由协议执行原理
(1)数据发送后,将等待(SD369*10)ms的时间。如果此期间有回帧,那么将立即复位触发条件(事件触发)或者启动下一次循环触发。如果超时将同样会复位触发条件或者启动下一次循环,此时不会报错。
(2)在没有主动发送数据的时候,同样可以接收从站发送的数据进入缓存区。
5、应用举例
当前配置的第三条为自由指令配置。
发送地址为H0190 = 400(也就是D400)
接收地址为D200
端口号9004
协议类型选择自由协议
如上图 D400 = 5,表示从D401开始发送5个字节。
D200 = 17,表示从D201开始接收到17个字节数据。
6、特殊寄存器说明
SM364 以太网内存不足 SD364 以太网从站侦听端口
SM365 不在线标志 SD365 不在线站号
SM366 SD366 错误编号(配置表编号)
SM367 SD367 Modbus错误码
SM368 SD368
SM369 SD369 超时时间(单位10ms)默认20
SM370 SD370 IP地址1
SM371 SD371 IP地址2
SM372 SD372 IP地址3
SM373 SD373 IP地址4
SM374 SD374 MAC地址1
SM375 SD375 MAC地址2
SM376 SD376 MAC地址3
SM377 SD377 MAC地址4
SM378 SD378 MAC地址5
SM379 SD379 MAC地址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