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

楼主(2021-09-01):
有这么几组寄存器,
比如说是
1到10组是 D0--D9,11到20组是D20--D29,21到30组是D40--D49
,
然后这几组寄存器都在触摸屏上显示着数据,并对应着各自的组数
假如哪一个寄存器没有数据了,或者显示的数据比某一个数值小(例:D0<K4),怎么找出来是哪个寄存器,还有这个寄存器对应的第几组
请前辈大佬们给出出主意

网友A:
数组或者利用多组变址寄存器,一直循环比较,传出数组下标或者变址寄存器的值存储起来
谢谢 能给详细说说吗

楼主:
用的3Uplc,有大佬给指点指点吗

网友B:
最简单,最笨的办法,一个个的比较呀,然后用一个东西输出
那样太多了啊,有很多的,少的60个寄存器,多的300个,太多了

网友C:
愿意付费不

网友D:
按大小排列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回复,我用触摸屏做报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