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2):
FX3U PLC是圆形插口的,那可以用2进1出或者1进2出的通讯转换器取切换么?或者有其他成熟的同时连接的硬件选择么?

网友A:
加通迅板或通迅模块
工控肥仔

网友B:
有个叫FX3U-422BD模块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叫FX3U-422BD模块的,你可以试试

非三菱的可以么?类似一台主机连2台显示器的切屏器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通迅板或通迅模块

需要用三菱模块么?其他的硬件模块,例如类似切屏功能的模块可以么?

网友C:
加一个FX3U-485-BD  或 FX3U-422-BD  原装的大概150元。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买模块,加在plc左侧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加一个FX3U-422-BD模块,就是扩展一个和PLC一样的圆口出来。  或都加一个FX3U-ENET-ADP模块,就是扩展一个以太网网口出来 。

网友F:
你看看这个

工控肥仔

网友B:
我想他可能只是通过并联几根线的方式做一拖二,或者二拖一

网友G:
422和232通讯只能 一对一吧

网友H:
可以,3u支持最多3个通讯口

网友I:
不加通讯板是不行的

网友J:
方案1 加 FX3U 422BD模块
方案2     网上买一个扩展编程口  (我用过,容易掉线)
方案3,如果人机界面是三菱 ,电脑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读写 三菱plc数据。如果是威纶通,可以加一个无线路由器(网口不够可以加交换机),用穿透功能,通过无线与plc连接。
我八台威纶通人机界面,连一个无线路由器,通过无线,可以与任意一台人机界面与plc通讯。我去车间从来不带数据线

楼主:
8楼的最接近我要的,但是看来性价比确实不如前后几位介绍的原装模块划算,我原本以为就几十块就能买到。我人机用的是威纶7寸屏,那种不带网络插口的。而且威纶的A公对A公的插口好像数据线要加转换器,我买的直插的通讯不上

网友K:
422BD最常用
也可以232bd
或者以太网模块,价格贵点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L:
加一个FX3U-232-GD模块和电脑通讯,再USB连接触摸屏,触摸屏COM口连PLC的圆形串口。这样使用很方便,尤其调试程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