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画面和PLC程序怎么做求思路

楼主(2021-09-02):
画面会跟随PLC画的图显示,

网友A:
有个视频讲的是三菱PLC的。要用的插补功能,还有就是事先做了计算。就可以要研究下好像不是很复杂!照着视频里做一便。搞清楚思路。一
主要是触摸屏也跟着动 这个没思路

网友B:
触摸屏显示就是一个矩阵排列,每个点对应一个xy坐标就OK了
好的

网友C:
不知道是那个牌子的触摸屏,其实触摸屏支持就能做
也就是PLC里X,Y轴坐标的轨迹描点,屏有支持功能的好弄,不支持的用X,Y坐标轨迹自己做会麻烦些,实时性,图形变形,轨迹分辨什么的效果就差些
好的 威纶通的CMT 可以 用的动态画图

网友D:
就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