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V20变频能否带两个电机

楼主(2021-09-02):
我的需求是一个7.5KW的变频器能够带一个7.5KW电机和一个2.5KW电机,二者不同时动作,V20也可以配置两种参数,就是不知道参数怎么取远程切换,是否能实现。因为目前我是通过USS通讯来控制,两个电机分别都对应一个变频器,想节约下成本把2,5KW的去掉

网友A:
V20未用过.
见过恒压供水的水泵可以在变频和工频切换, 那分时接两个电机可行.
需注意编程时需变频频率输出0才能切换电机,否则可能损坏变频器
除非量大,否则节省一个小变频成本节省不多,风险较大.

网友B(2021-11-07):
还真的不了解
V20变频能否带两个电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