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松下FP-X C30TD连接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21-09-02):
如题,新加入一家公司,原来工程师做的一台设备。用的FP-X C30TD,现在想上传程序学习学习。用FPWIN GR7和FPWIN pro7都连过不上。用PLC的USB口。打印机的方口连接线。

楼主:
不应该用USB口,改用编程口后连接成功

网友A:
看下PLC有没有进行通讯,如果有通讯,可能USB口被占用了,如果被占用就只能用编程口进行连接了。

网友B:
USB插上驱动正常会有显示松下的com端口,你下载的时候必须选择正确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