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机,锁程序,防止别人乱改或者抄袭自己的程序

楼主(2021-09-02):
想问问各位大佬在项目完成后,欧姆龙(或者其它PLC也可以)是如何锁机和设定自己的程序密码的,防止别人乱改或者抄袭自己的程序,又或者有什么其它的方法保证自己的程序不会泄露出去

网友A:
根本不用那么麻烦设置简单密码即可,有能力的不会读取你的程序,没能力的读了也看不懂。
老板要,能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LC和触摸屏?
bnnyygy

网友C:
欧姆龙CJ CP 没用吧,虽然目前直读只是老版本,新版本只是大佬没用放出来罢了
NX NJ好像还可以一战。

网友D:
OMRON 密码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