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MT可以代替fx3GA-40MT吗
plcmxb

楼主(2021-09-03):
fx3u-48MT可以代替fx3GA-40MT吗

网友A:
当然,反之则非然

网友B:
具体看指令,看io点数

zsh340

网友C:
可以,只要有些要变更一下指令

网友D:
轉換過去,再軟體檢查一下程式,不相容的會跟你說的。

网友E:
3GA是3U的阉割版

网友F:
可以的,反过来就不一定行

网友G:
应该可以,3U要电池。

网友H:
国产的可以改PLC型号

网友I:
断电保持寄存器、继电器范围不一样 有些指令注意点 其他的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J:
必须可以
fx3u-48MT可以代替fx3GA-40M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