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3):
各位大神,两台维纶cMT屏,一台主屏,一台移动副屏 ,副屏上做些手动操作按钮,要求只能操作一台屏,当副屏操作权限有效时,主屏弹出 副屏正在操作提示,请问有哪些好的方法实现呢?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 两台触摸屏操作一边的时候,另外一台会弹出提醒不能操作
附件: 一单元西边自动线.zip (1870 K) 下载次数:770
附件: 一单元东边自动线.zip (1891 K) 下载次数:661
  • 下载积分:+1(17098995869)

网友B: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PLC写控件或者触摸屏写宏指令

网友D(2022-07-21):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 两台触摸屏操作一边的时候,另外一台会弹出提醒不能操作

    你好,打扰下。我看了程序的系统参数的设置,但是对于设置,没太看懂,及对应如何调用界面45 ?网上查的维纶通的官网的资料是,如果用以太网连接的话,一个屏幕设置远端,但是看你的程序里,并没有设置远端。所以不太明白,想请您指导下,感谢!!!

网友E:
    PLC写控件较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打扰下。我看了程序的系统参数的设置,但是对于设置,没太看懂,及对应如何调用界面45 ?网上查的维纶通的官网的资料是,如果用以太网连接的话,一个屏幕设置远端,但是看你的程序里,并没有设置远端。所以不太明白,想请您指导下,感谢!!!

    可能用PLC实现

网友G:
    没有说明文件,看不懂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