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3):
最近我公司出现一次这样的故障经过,给大家分享希望不要在走同样的路。
我值班时,吊车下降时伺服驱动器报警E30.1我查了很多资料最后打算换线,没有,于是这条线就停机换其他线做,当时其他线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有个移动台车上有个光电为24v电源与机台机架
造成短路,烧坏很多基恩士传感器(欧姆龙传感器坏一个),接临时电源只供台车所有传感器正常,于是怀疑电源不好,我们就换掉电源做了一天整个车间系统出乱,我们去维修发现24V与0v电源用氖泡电笔测量氖泡发光亮很正常一看就不是感应电。我就用手去碰打人,我用万用表测量有30几V。于是就从电源哪里排查,当同事们把24v输出去的线,全部拆除后再接上,氖泡也不发光了 当时我们知道问题没找到 但是不出故障就继续做,第二天一早上班又出现同样的故障,最后我们工程师叫拔继电器最后拔到伺服刹车那个就好了,氖泡电笔也不亮了,于是继续查刹车线,最后,是刹车线与伺服电机线是一根多芯线,换掉就好了。总结:是伺服电机有一项相线铜丝插在24V电源线上导致。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楼主:
被24V电到发麻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A:
有条件的,外部输出和输入信号不要用一个24V电源,不同电压的也不要走一条多芯线,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这都是设备厂家做的,我们只是维修,谢谢你的建议,还有24v每组输出都有保险丝。主要是220没造成回路。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楼主:
只电人,不会损坏设备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B:
伺服电机刹车用24v的你拔了线拿电机还有用吗?只能说最终还是没解决好问题

网友C:
这不触发漏电保护吗?

网友D:
以身试电!不是好办法

一不小心就成这样:

网友E:
这就是只考虑成本,不考虑可靠性,安全性的结果!在现实中碰到有很多,好心提醒这样做不好,得到的回复是我们只包用一年。真心希望我们的同行们能够多多学习国外的经验及技术。多为设备的使用寿命及安全多多考虑!!
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伺服输出是高频调制出来的,线长了就会和闭合的线产生电动势。

网友G:
发现24V与0v电源用氖泡电笔测量氖泡发光亮很正常一看就不是感应电。我就用手去碰打人

不专业,庆幸自己还活着,万用表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