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3):
D8140 8141  记录Y0脉冲数
D8142 8143  记录Y1脉冲数
但是3u不是可以控制3轴,Y2的脉冲数怎么记录呢
还有就是看其他帖子里有的说,记录脉冲数的是D8340,但是手册中是8140,实际写入再监视数据也是在8140中,8340无数据

网友A:
D8361,D8360

网友B:
都是这样使用的呀,怎么会\\\\

网友C:
楼主你发的这个D8140 D8150是以前1S 1N 2N的时代的老的地址了。

FX3S 3G 3U后,出了新的地址,就是2楼liaohianbin 发的这个

但FX3的PLC,也是可以兼容一部分老式的地址。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通过查阅资料表示,在3u中
plsy plsr 指令发送的脉冲数,y0数值寄存在d8140+d8141   y1数值寄存在d8142+d8143
而定位指令drvi drva 发送的脉冲数 y0 寄存在d8340 8341    y1寄存在 d8350 8351   y2 d8360 8361   y3 d8370 8371
而2n只支持plsy plsr命令
1s  1n  3u支持drvi drva    所以出现差别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发的这个D8140 D8150是以前1S 1N 2N的时代的老的地址了。

FX3S 3G 3U后,出了新的地址,就是2楼liaohianbin 发的这个

但FX3的PLC,也是可以兼容一部分老式的地址。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通过查阅资料表示,在3u中
plsy plsr 指令发送的脉冲数,y0数值寄存在d8140+d8141   y1数值寄存在d8142+d8143
而定位指令drvi drva 发送的脉冲数 y0 寄存在d8340 8341    y1寄存在 d8350 8351   y2 d8360 8361   y3 d8370 8371
而2n只支持plsy plsr命令
1s  1n  3u支持drvi drva    所以出现差别
引用 网友B:
都是这样使用的呀,怎么会\\\\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D:
D8340,最近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