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omron CP1H的PLC如何与支持tcp/ip的机器人实现通讯

楼主(2021-09-04):
omron CP1H的PLC+CP1W-CIF41以太网通讯模块,该模块支持FINS TCP/IP协议,我使用的机器人支持的是标准modbus TCP/IP协议,请教大神,能否实现通讯,若可以实现,又是如何实现通讯的?谢谢!

网友A:
有解决这种问题的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各种PLC之间、PLC与仪表、机器人等Modbus协议的设备之间通讯;
不需要编程,数据直接发送到寄存器的,
几个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7878796
资料下载:

网友B:
方案一:CP1H换CP2E,自带网口,内置ModbusTCP
方案二:CP1H外挂CJ1W-ETN21模块,走socket通讯,模拟ModbusTCP
方案三:CP1H外挂第三方协议转换网关,但也只能走串口,因为CIF41看上去是个以太网口,但是只提供Server服务,不提供Client服务
综上所述,想用CIF41与ModbusTCP Server端通讯 == 妄想

网友C:
搞个串口选件板,用无协议通讯TXD/RXD指令,来个串口服务器转Modbus TCP搞定……CIF41因为只能当从站(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