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4):
计时器的计时时间T#XXXms的数据怎样提取成X天X时X分X秒X毫秒,比如计时器的计时时间T#20D23H55M55S200MS,怎样将20天,23小时,55分,55秒,200MS单独提取出来?

网友A:
你用计数器 然后用1秒钟发生器 触发它 自己做留个变量 存你的时分秒  做个进制关系(也就是计数器复位)就好了

网友B:
TIME类型就是一个无符号整型数据,其是以毫秒为单位的。

一天有86400秒,也就是说有86400000毫秒,除以这个数得到的就是天数,得到的余数除以3600000就是小时,得到余数除以60000就是分钟。。。。。

Good Luck~

网友C:
一、如果是200SMART:
1、可以使用BGN_ITIME和CAL_ITIME分别读取开始时刻和结束时刻的时间值,来代替计时器指令,计算出来的时间差是整数值;
2、再使用时钟库指令SET_RTC_I将这个时间差写入RTC,再立即用READ_RTC指令读取RTC,就读出日期/时间格式了。

二、如果已经有了整数型的时间值,执行第二步就行了。

三、如果已经有了日期/时间格式的计时值,直接按照存储顺序读取就可以了,注意:这个值的格式是BYTE的BCD格式。
这样处理的时间精度可能不高,在秒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E类型就是一个无符号整型数据,其是以毫秒为单位的。

一天有86400秒,也就是说有86400000毫秒,除以这个数得到的就是天数,得到的余数除以3600000就是小时,得到余数除以60000就是分钟。。。。。

Good Luck~

正解!!
能解释一下图片中的结果为什么少了0.2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