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4):
西门子PLC通过无线路由器下载程序,下载成功过但是也有出现问题下载不了的情况,下边是出现的问题情况
1、手里有2台1215PLC,练习时有一台已经可以成功下载,监控很正常了。
2、前天下载另外一台时出现图1情况,能搜索到下载不了,昨天没做任何变化试了可以下载了,今天在下载时又出现图1情况下载不了,试下之前练习的PLC出现同样问题,无法下载。
3、把2台PLC都连接路由器,出现图2情况,两台都能搜到,打开需要下载程序的那个始终红色无法下载,点击显示正常的那个因为2台PLC不一样所以下载不了,虽然下载不了点闪烁LED,PLC灯会闪烁,两台一样问题。图3/4是2台PLC   IP地址
用网线和PLC直接连接下载是可以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大师们指导下,谢谢

楼主:
刚才下载不了,连接公司无线网发表求助后,再连接路由器试了下又好了,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网络不好

网友B:
可能无线网有断网的时候。
谦虚!谨慎!冷静!

网友C:
改一下PLC的IP地址, 一般路由默认IP是.1, 默认开启DHCP是.100--.199

这样PLC地址只能设置.2及以上.99及以内, 或.200--.254

网友C:
另外, 搜索到新PLC后, 先手工强制改一下IP地址再下载,这样新机一次性下载成功
下载后自动改用项目IP地址,只要项目IP地址无冲突,以后下载就顺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