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器维伦屏通讯

楼主(2021-09-04):
请大神赐教为什么台达温控器跟串口调试助手能通讯上,却跟维伦屏(TK6070IH)不能通讯,端口 波特率,数据位 校验位,停止位都设置的一样

网友A:
前段时间搞过,成功了,好像很简单。就设几个通信参数,搞几个读写地址就行了(有可能你的地址不对,有的要减一),在另一个电脑,晚上上传。
真诚感谢!
HMI通信 E5AC(MODBUS).zip
下载积分:+1(工控小子) 热心助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前段时间刚好做过,应该是你的地址没对,转换下进制试试。
自学

楼主:
都通讯不成功.触摸屏显示PLC no response

网友C: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你的维伦屏和助手通讯成了吗 串口通讯就是接线和通讯设置要对 两端都检查一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