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5):
缺料补料算法,请教一下大神们,这个算法有什么思路???

如图

网友A:
这种应该要算匹配度的吧?搜索缺料区的格雷码对照取料区的码状态。优先高度符合的区段一起抓放~

网友B:
如你的图 如果有8个材料位置,信号取反 放置到DATA100.0-DATA100.7  那么现在为1的位置为空位
初始化 DATA0-DATA7 ; LEN0-LEN7 ;均为0,分别存放空区起始位置 空区长度
循环 X  从0到7

   循环体:
如果DATA100.X=1 AND DATAX=0 AND LENX=0 则 DATAX=X,LENX=1;
如果DATA100.X=1 AND DATA100.X+1=1  则DATA(X+1)=X+1,LEN(X+1)=LENX+1, DATAX=0,LENX=0

最后你会最多得到4组不为0的数据 指示当前的材料需补充区域及长度;最后一次循环可能到DATA100.8 为0 可以不理睬
  • 下载积分:+1(小白来巡山喽)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网友C:
    每次空位开始记录起始空位编号,每次空位结束比较连续空位数和当前最大连续空位数,如果出现连续空位是最大值则保存此次空位起始地址,并转存此连续空位数为最大连续空位数。这样扫一遍就可以得到最大空位数和最大空位数对应起始位置。

网友D(2023-03-07):
    测试成功

网友E:
    考虑那么多干嘛,工位不多,直接穷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