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西门子触摸屏TP900,按钮时间的 激活,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9-06):
西门子触摸屏TP900,按钮时间的 激活,是什么意思?和单击,左键啥的有什么区别?谢谢
谦虚!谨慎!冷静!

网友A:
激活是指该按钮获得焦点。先设置画面各元素的tab顺序,然后就可在运行系统中按tab键使各元素获得焦点,获得焦点时就将执行激活动作程序(若有)

网友B(2021-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