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6):
在读取三菱伺服放大器(MR-J4-40B-RJ020)时,出现提示,要求使用新版伺服设定软件读取,原来用的版本为V1.60N,更换为V1.70Y版本,还是提示要用新版本软件,请问还有没有更新版的软件。

楼主:
三菱伺服软件2.35M在哪可下载

网友A:
引用楼主生产技术李钢于2021-09-06 10:17发表的 关于三菱J4系列伺服放大器参数读取的问题 :
在读取三菱伺服放大器(MR-J4-40B-RJ020)时,出现提示,要求使用新版伺服设定软件读取,原来用的版本为V1.60N,更换为V1.70Y版本,还是提示要用新版本软件,请问还有没有更新版的软件。

MR Configurator2 1.125F為最新版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伺服软件2.35M在哪可下载

    GX Configurator-QP 這個才有2.35M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楼主生产技术李钢于2021-09-06 10:17发表的 关于三菱J4系列伺服放大器参数读取的问题 :
    在读取三菱伺服放大器(MR-J4-40B-RJ020)时,出现提示,要求使用新版伺服设定软件读取,原来用的版本为V1.60N,更换为V1.70Y版本,还是提示要用新版本软件,请问还有没有更新版的软件。
    附件: MR_J4_T20_Brochure.pdf (1836 K) 下载次数:35
    附件: MR-J4-40B-RJ020.pdf (463 K) 下载次数:34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