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6):
如图所示,是各子模块如何添加的

网友A:
新建工程把使用标签勾选上

网友B:
引用楼主上善若水非凡于2021-09-06 16:08发表的 GX WORKS2模块编程 :
如图所示,是各子模块如何添加的

跟選用plc有關~~大多中大型plc才可使用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把使用标签勾选上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有没有具体点做法,感谢分享!

网友C:
右键数据复制粘贴试下

网友D:
楼主:你截的是我的图,你可以加我微信,问我就好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方法:在新建工程时,勾选”使用标签“——>点击声明编辑——>在行间显示画面勾轩“在导航窗口中显示”

网友E:
还以为要结构工程呢

网友F:
这根本不是子模块,只是一个行注释而已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