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6):
三菱plc调用子程序,子程序里的线圈得电,断开子程序调用条件,线圈仍然得电,这是三菱的缺陷吗,使用out指令不就是为了条件断开就复位,不想复位用set指令不就行了....三菱这个样子,要在调用子程序的条件后面加一个下降沿复位子程序里的线圈

网友A:
看起来是个新手   且是个不看手册的新手

网友B:
引用楼主方奇10010于2021-09-06 21:07发表的 三菱子程序缺陷 :
三菱plc调用子程序,子程序里的线圈得电,断开子程序调用条件,线圈仍然得电,这是三菱的缺陷吗,使用out指令不就是为了条件断开就复位,不想复位用set指令不就行了....三菱这个样子,要在调用子程序的条件后面加一个下降沿复位子程序里的线圈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个新手   且是个不看手册的新手

麻烦手册里截图说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看来还是没理解透PLC的运行机制。调用子程序就说明子程序在不被调用的时候,也就是调用条件不满足时,PLC是不会去执行被调用的子程序段的,你可以理解为该子程序被冻住了。所以尽管OUT指令前的条件已经为OFF了,但是此时由于PLC不去执行该子程序,该子程序段不起作用。

网友E:
楼上正解,如果是Q的话还有对应调用指令可以OFF线圈

楼主:
确实是手册看的少了.

网友F:
跳开不执行了,没有线圈输出一直维持跳出前的状态,没毛病啊,好比你一条指令MOV k1 D100,前面条件达成了D100是1,难道条件断开之后D100就要清零吗?
  • 下载积分:+2(chn-长江) 热心助人!

网友G:
    这个东西你可以理解,你考试你写不写没有人管到时间了就要交,交什么卷子那是你的事。

网友H:
    不调用就不扫描,不扫描就不刷新,逻辑是没问题的
  • 下载积分:+2(chn-长江)

网友H:
    就像IF语句一样,只有进去扫描了才会根据里面的语句去刷新相对应的状态
  • 下载积分:+2(chn-长江) 感谢分享!

网友I:
[upload=1]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I:
[upload=2]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I:
图片贴不上去.....
Q系列可以参考 Call p0,FCall p0,配合使用。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J:
现在谁还看手册 有问题度娘 论坛 ,看手册多累呀

网友K(2022-03-15):
可以试试XCALL

网友L(2022-04-19):
引用 网友H:
不调用就不扫描,不扫描就不刷新,逻辑是没问题的
原来是这样,一针见血,感谢分享。

网友M:
这么久表示没用过三菱的子程序,写起来麻烦,省那点扫描时间

网友K:
对于重复性逻辑逻辑使用子程序可以更直观的理解程序本身,只关心业务逻辑,不关心底层实现(当然、底层得前期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