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正负极限设置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1-09-06):
伺服和模组的链接一般是直接和侧接,这么一来模组的运动方向刚好是相反的 ,那么他们的正负极限的位置还是一样的吗 靠近伺服侧是负极限,远离伺服侧是正极限?这么一来回原点时候运动的方向岂不是也是相反的

网友A:
伺服参数可以设置原点方向,可以设置运动方向的+/-,实在不行还可以调换正负极限的极限。办法很多。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B:
左右极限可以重新定义的

楼主:
多谢 又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