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7):
FX5-40SSC与MR-JE-B配合用,偶尔报警0C80,实际上驱动器没有报警。基本情况如下:
1、总共有4轴,每次都是1轴报警
2、报警时,只有0C80(驱动器报警),驱动器上没有报警(4个轴都没有报警),另外,MD.114监控上也没有报警号
3、只是偶尔报警
4、问三菱客服,他们说,可能模块有问题,假报警。模块是今年4月份生产的,现在才用,

请问是什么原因报警?

网友A:
那就换模块试试嘛

楼主(2021-11-25):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主要原因如下,供大家一起进步。
原因是机械上偶尔瞬间一下的过载,模块检测到了过载,但过载又很快的没有了,所以驱动上没有报警,模块上也没有记录上报警(我是用模块上一报警,就SET M,所以才监控到的)。
zsh3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主要原因如下,供大家一起进步。
原因是机械上偶尔瞬间一下的过载,模块检测到了过载,但过载又很快的没有了,所以驱动上没有报警,模块上也没有记录上报警(我是用模块上一报警,就SET M,所以才监控到的)。

所以说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