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7):
本人以前都是用的西门子,从西门子的200,200smart,3/400到1200,1500,软件从西门子的step7到现在的博图,用了这么久,也没去学过欧姆龙,最近接了一个项目是欧姆龙的,安装了欧姆龙的sysmac studio,用的时候刚开始特别不习惯,用了之后发现真香,以前用博图做程序,需要先建立DB块,把变量全部定义一遍,现在用欧姆龙,发现只要在写程序过程中按规则定义好变量就行了,就这一点就感觉真舒服,大家说说用欧姆龙的感受呢

网友A:
OMRON的历任软件都比较人性化,说直白点就是容易上手,对新手比较友好。

网友B:
欧姆龙的sysmac studio很好用

网友C:
简单就是最好的

网友D:
西门子是有些简单东西复杂化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西门子FB和自定义数据类型不也能定义变量吗,和OMRON区别很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OMRON的历任软件都比较人性化,说直白点就是容易上手,对新手比较友好。

确实是这样,比较人性化。旧版的cx-p软件的也是。

网友G:
欧姆龙软件比较智能化,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