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7):
国产伺服电源是380V,各位推荐220转380V的变压器。用如图那种绕线式变压器可以吗?

网友A:
工厂里应该有380V的电源啊。  何必多此一举呢。

而且220V大多是单相,380V大多是3相。

假如工厂实在没有380V电源,那就买220V的伺服。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多用380 少用220,220的设备用多了,对厂里电路系统会造成影响

楼主:
380的伺服已经买回来了
引用 网友A:
工厂里应该有380V的电源啊。  何必多此一举呢。

而且220V大多是单相,380V大多是3相。

假如工厂实在没有380V电源,那就买220V的伺服。

网友C:
应该是现场没三相电源吧,只有这种猜测最接近了

网友D:
3.7kw对于单相220   电流得20A上下
就是用变压器把 单相220 变成380  驱动器还是缺相

网友E:
你如图的那种铁芯可绕不出三相的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E:
你如图的那种铁芯可绕不出三相的

网友F:
工厂缺AC380V电源么?到是三相AC220V不好整

网友G:
在国内三相220V的一般都是由变压器从380V变的,你又何苦再从220变回380
380V的驱动器一般都是三相,单相驱动可能会报缺相的

网友H:
少见。一般人家是要三相380转三相220的,你这个竟然要升压使用。
大多数工厂都有380的电源的呀

网友I:
这种用法是个人才!!你决定采购,还是采购决定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