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7):
一台proface   GP2301的触摸屏界面显示是中文的,但上载程式后,电脑打开的却是英文画面,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zx1234于2021-09-07 22:32发表的 请教proface  GP2301界面语言问题 :
一台proface   GP2301的触摸屏界面显示是中文的,但上载程式后,电脑打开的却是英文画面,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谢谢!

你的工程文件為多語言,參考附圖點選
  • 下载积分:+1(tathui)

楼主:
    还真是这么回事,谢谢版主!还有一事不明:文本列表勾选的开关是LS0031,不知道怎么实现的。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么回事,谢谢版主!还有一事不明:文本列表勾选的开关是LS0031,不知道怎么实现的。还请大家指点

    使用LS0031只是使用屏幕的一個內部地址來實現語言切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