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的脉冲当量与伺服的脉冲当量

楼主(2021-09-08):
QD75系统的脉冲当量与伺服放大器固有的脉冲当量该怎么理解的呢,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都没有理解明白,请大神们帮忙理解一下?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建议新手从FX5U用起,别一上来就用这些定位模块

楼主:
帮忙理解一下呗,谢谢

网友B:
有几种情况要注意
1,电机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这是根据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
2,多少个脉冲伺服转一圈,在有的定位模块中也是可以设置的
3,根据在模块中设置,对应移动的距离(可以是角度,距离 等)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