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08):
有哪位高手有电线PID张力放卷和张力收卷的程序或者方法,帮忙给个程序,最好能有详细注释,(三菱FX3U的PLC+三菱700系列变频器,可以有舞蹈轮),感谢了!!!
  • 下载积分:+1(工控新人刘) 同问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网友A:
    这要去找印刷涂布机的人

网友B:
    涂布机程序
    附件: KB-1涂布机.zip (167 K) 下载次数:1722
  • 下载积分:+1(喀莎二代)
  • 下载积分:+1(liming2018)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toyota)
  • 下载积分:+3(heidelberg5)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3(方飞2021)
  • 下载积分:+5(幽默人生) 真诚感谢!
  •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布机程序

    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C:
    做过,不用PLC,直接变频器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不用PLC,直接变频器也可

    我原来就是不用PLC,只用变频器的,现在想升级一下,控制的更好一点

网友D:
    楼主是线缆厂里的还是做线缆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线缆厂里的还是做线缆设备的

    做线材的,自己改造设备

楼主:
    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E:
    三菱的没用过,SMART通过通讯控制汇川变频器收放卷倒是做过。

楼主:
    用通讯会不会有延迟

楼主:
顶起来,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F:
pid来做啊

网友G:
PID做
输出速度 = 线速度+pid速度  (PID限制输出  0速绷紧时 限制1-2的正负速度  大于0速限制 10左右正负速度)
PID输出要放在中断内执行
0-10V 输入反馈量也放在中断内执行
输出速度也要在中断内执行
保证每个中断周期不受程序大小影响   PID周期 建议10~20MS一次
  • 下载积分:+1(payfsl)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D做
    输出速度 = 线速度+pid速度  (PID限制输出  0速绷紧时 限制1-2的正负速度  大于0速限制 10左右正负速度)
    PID输出要放在中断内执行
    0-10V 输入反馈量也放在中断内执行
    输出速度也要在中断内执行

    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了

楼主:
    大神们都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H:
    不用PLC,直接变频器也可

网友I:
    放卷舞蹈轮直接变频器,收线用储线架配合变频器。两者可以用屏设同步或开步涨力比。

网友J:
    留个印记,想看看楼主最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PLC,直接变频器也可

    原来就是用变频器的,想提升一下用PLC

网友K:
    先知道轴底径,再知道变频器频率与轴子转速的关係,这样就有一个频率转线速的算式。
    PID 修正目标为线速,不要修正轴径。有一个正确的初始轴径后 PID 本身不用太灵敏,毕竟很难碰到轴径激变的状况,就算是两端没排好造成的凹凸也不会因此导致舞导轮跑到极限位置。
    但 PID 修正后的残馀量应把它慢慢补到轴径上,让 PID 整体修正量回到 0。这样满轴时降速停机的过程中舞导轮也会保持稳定。
    放线和收线同样概念,只是初始状态从空轴变成满轴。
    变频器方面,用 PLC 1 秒改 10 次频率就很够了,好的轴径设定让通讯或类比转换的各种延迟都不会造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知道轴底径,再知道变频器频率与轴子转速的关係,这样就有一个频率转线速的算式。
    PID 修正目标为线速,不要修正轴径。有一个正确的初始轴径后 PID 本身不用太灵敏,毕竟很难碰到轴径激变的状况,就算是两端没排好造成的凹凸也不会因此导致舞导轮跑到极限位置。
    但 PID 修正后的残馀量应把它慢慢补到轴径上,让 PID 整体修正量回到 0。这样满轴时降速停机的过程中舞导轮也会保持稳定。
    放线和收线同样概念,只是初始状态从空轴变成满轴。
    变频器方面,用 PLC 1 秒改 10 次频率就很够了,好的轴径设定让通讯或类比转换的各种延迟都不会造成问题。

    说得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菱的没用过,SMART通过通讯控制汇川变频器收放卷倒是做过。

截图看看

楼主:
高手帮忙

楼主:
路过的高手都不说话啊

楼主:
国庆节宅家

网友L:
我的思路是首先装载点动,三台主机可分别和同时点动,用收线盘的初径和中间均速盘的工作速度算一个自动收线初始速度要略大于中间均速盘线速,供线盘的启动速度略小于线速这三个值作为自动开始速度,然后用各自舞蹈轮在安装传感器分别做收放卷反馈,保证盘径变化张力恒定,个人的想法不知对不对
  • 下载积分:+1(payfsl)

网友L:
引用 网友G:
    PID做
    输出速度 = 线速度+pid速度  (PID限制输出  0速绷紧时 限制1-2的正负速度  大于0速限制 10左右正负速度)
    PID输出要放在中断内执行
    0-10V 输入反馈量也放在中断内执行
    输出速度也要在中断内执行

网友M:
    直接用变频器就好了,汇川或者正弦的都可以

楼主(2021-10-12):
引用 网友M:
    直接用变频器就好了,汇川或者正弦的都可以

    直接用变频器怎么做?

网友N:
    做的是自动排线设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做的是自动排线设备么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D做
输出速度 = 线速度+pid速度  (PID限制输出  0速绷紧时 限制1-2的正负速度  大于0速限制 10左右正负速度)
PID输出要放在中断内执行
0-10V 输入反馈量也放在中断内执行
输出速度也要在中断内执行

能再详细一点吗?舞蹈轮属于PID的那个参数?以前只用过温度PID,速度PID没有用过,搞不大清楚

网友O:
做好了吗也让我们学习一下,我们厂里面有9个头的,不过不会弄

楼主:
我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各位高手,出出点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先知道轴底径,再知道变频器频率与轴子转速的关係,这样就有一个频率转线速的算式。
PID 修正目标为线速,不要修正轴径。有一个正确的初始轴径后 PID 本身不用太灵敏,毕竟很难碰到轴径激变的状况,就算是两端没排好造成的凹凸也不会因此导致舞导轮跑到极限位置。
但 PID 修正后的残馀量应把它慢慢补到轴径上,让 PID 整体修正量回到 0。这样满轴时降速停机的过程中舞导轮也会保持稳定。
放线和收线同样概念,只是初始状态从空轴变成满轴。
变频器方面,用 PLC 1 秒改 10 次频率就很够了,好的轴径设定让通讯或类比转换的各种延迟都不会造成问题。

一秒10次真的够吗   牵引受变量波动 转矩输出变化厉害  各种外在因素
只要变化周期内  舞蹈轮反馈能够变化  是越快越好  一秒10次  真的适合收放卷吗   太理想化了  一秒10次只适合 涂布版辊这种直径恒定设定  变频器速度模式克服扭矩变化  在大小直径扰动也是不一样的  一秒10次完全不能满足收放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各位高手,出出点子

收放卷主程序  做计算直径  PID参数调节 小直径  大P小I  大直径 小P大I 或者I恒定  可以自行测试
中断程序  做PID执行  PID双向
小侯

网友P:
我沒做過電纜PID張力放捲收卷
不過有做過膠料收放卷速度控制及織帶張力控制

首先要知道
1、收放料輪徑
2、前段或是後段速度

這種收放料是以線速度來看
也就是M/min
同轉速輪徑越大線速度越高反之越低

前後段速度中定速度輪筒是固定速度
前段線速度大於後段線速度,張力輪會被放低或荷重元壓力下降
前段線速度小於後段線速度,張力輪會被拉高或荷重元壓力上升
前段線速度相等後段線速度,張力輪或荷重元會維持住數值

在織帶系統我有用荷重元做張力回傳
或是以氣壓缸帶輪筒加壓作張力輪並維持氣缸高度
而膠料無法加壓僅做儲積高度所以以儲積高度作回授
而樓主的舞蹈輪的作用偏那邊就不清楚了
當有些打滑的問題這部分就要靠張力輪去做調整

放料輪輪徑會由大到小,維持定線速度時馬達速度會由慢到快
收料輪輪徑會由小到大,維持定線速度時馬達速度會由快到慢
而知道輪徑及定速輪筒線速度就能推算出收放料輪速度

之前我用的方式是
變速輪筒基本速度=(定線速度/變速輪筒周長)=M/min÷M/rev=rev/min
變速輪筒轉速=基本轉速*(1+MV)
1+MV數值在0.8~1.2

在PID系統中
PV是張力輪數值,SV是張力輪目標值,MV則是PID計算結果
其他P、I、D及其他參數就要看機械構造及經驗來調整了

网友Q:
没做过,仅理论分析:三个电机是伺服还是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姑且认为是后者吧
1、舞蹈轮测张力,作为PID控制的反馈
2、设定张力作为PID的目标值
3、当定速牵引轮运行时,舞蹈轮测定的张力会变化,PLC中PID功能块工作,输出控制电机1运行,
4、电机3运行与靠另一个舞蹈轮调节,调节方式与电机1相反,可理解为正作用与反作用
5、是不是太简单了,纯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沒做過電纜PID張力放捲收卷
不過有做過膠料收放卷速度控制及織帶張力控制

首先要知道
1、收放料輪徑

说的很详细,只是有点高深,有点看不明白,通俗一点更好,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沒做過電纜PID張力放捲收卷
不過有做過膠料收放卷速度控制及織帶張力控制

首先要知道
1、收放料輪徑

感谢写了那么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一秒10次真的够吗   牵引受变量波动 转矩输出变化厉害  各种外在因素
只要变化周期内  舞蹈轮反馈能够变化  是越快越好  一秒10次  真的适合收放卷吗   太理想化了  一秒10次只适合 涂布版辊这种直径恒定设定  变频器速度模式克服扭矩变化  在大小直径扰动也是不一样的  一秒10次完全不能满足收放卷

实际经验。算我运气好,都过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知道轴底径,再知道变频器频率与轴子转速的关係,这样就有一个频率转线速的算式。
PID 修正目标为线速,不要修正轴径。有一个正确的初始轴径后 PID 本身不用太灵敏,毕竟很难碰到轴径激变的状况,就算是两端没排好造成的凹凸也不会因此导致舞导轮跑到极限位置。
但 PID 修正后的残馀量应把它慢慢补到轴径上,让 PID 整体修正量回到 0。这样满轴时降速停机的过程中舞导轮也会保持稳定。
放线和收线同样概念,只是初始状态从空轴变成满轴。
变频器方面,用 PLC 1 秒改 10 次频率就很够了,好的轴径设定让通讯或类比转换的各种延迟都不会造成问题。

我直接安主辅机速比Ⅹ0.8+舞蹈轮PIDX0.2=辅机速度,这样可以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安主辅机速比Ⅹ0.8+舞蹈轮PIDX0.2=辅机速度,这样可以吗?

不确定你的意思,试了就知道。线速得到的转速不用缩放, PID 建议也不要缩放,因为这样新增了一个变数,最后两者直接相加。

我的 PID 是自己写的,本身只有 PD,P 是舞蹈轮对目标位置的差异,D 是舞蹈轮位置 0.1 秒的差分,I 的话会被修正值回补到轴径给消除掉。

PID 修正不是最重要的,重点还是线速到转速的计算,只要系统稳定,PID 只有在加减速和轴径因收放线逐渐改变的过程需要介入。舞蹈轮会不稳是因为轴径激变、线速轮打滑等原因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确定你的意思,试了就知道。线速得到的转速不用缩放, PID 建议也不要缩放,因为这样新增了一个变数,最后两者直接相加。

我的 PID 是自己写的,本身只有 PD,P 是舞蹈轮对目标位置的差异,D 是舞蹈轮位置 0.1 秒的差分,I 的话会被修正值回补到轴径给消除掉。

我先算好主辅机的速比,理论上讲,主机的速度乘以速比就可以是辅机的速度,但是实际情况不可能,所以留20%的速度给PID来控制,也就是舞蹈轮,目标值是舞蹈轮的中间值,测量值是舞蹈轮的当前值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先算好主辅机的速比,理论上讲,主机的速度乘以速比就可以是辅机的速度,但是实际情况不可能,所以留20%的速度给PID来控制,也就是舞蹈轮,目标值是舞蹈轮的中间值,测量值是舞蹈轮的当前值

这样听起来辅机速度乘 1 就行了,PID 是额外修正,和两者占比加起来等于 1 没有关係。辅机乘 0.8 反而增加 PID 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听起来辅机速度乘 1 就行了,PID 是额外修正,和两者占比加起来等于 1 没有关係。辅机乘 0.8 反而增加 PID 负担。

仔细想来真的不用x0.8,

楼主:
怎么感觉还是不对

楼主:
这个事把我搞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事把我搞累了

不要单向PID  单向PID就是个错误方向    单向PID 对收卷来说没有反向 材料惯性很重  停机阶段 和起步阶段  会拉伸材料
线速度*1+PID(正负双向PID)就行了
主程序 算好卷径  保证线速度不会偏差很多
PID 实际就是一个速率调节  *系数没声明滥用   要调的是PID的参数   直径大了之后 要降速率   也就是小直径  大P 小I    大直径 小P 大I或者大P 小I  P是一定要跟随直径变化的 I看情况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事把我搞累了

写拟真吧,帮你除虫兼快速迭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单向PID  单向PID就是个错误方向    单向PID 对收卷来说没有反向 材料惯性很重  停机阶段 和起步阶段  会拉伸材料
线速度*1+PID(正负双向PID)就行了
主程序 算好卷径  保证线速度不会偏差很多
PID 实际就是一个速率调节  *系数没声明滥用   要调的是PID的参数   直径大了之后 要降速率   也就是小直径  大P 小I    大直径 小P 大I或者大P 小I  P是一定要跟随直径变化的 I看情况

万分感谢,多谢指教,遇见高手了,很清晰的逻辑

楼主(2021-12-11):
自己改造设备

网友R:
引用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E411w7Jb?from=search&seid=4668501873198350592&spm_id_from=333.337.0.0这个视频有人完全看懂了吗?

看懂了,因为我们单位就用这些,单纯复卷系统现在的趋势是用变频器,放卷用磁粉制动,中间有纠偏装置,就是视频最后那个什么蛇形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懂了,因为我们单位就用这些,单纯复卷系统现在的趋势是用变频器,放卷用磁粉制动,中间有纠偏装置,就是视频最后那个什么蛇形什么的

这个是用专用模块的,我想用PLC本体机

楼主:
差不多就是理论频率+PID修正频率=辅机目标频率

楼主(2022-03-25):
1 网页版录屏 工具 【https://ouweiya.github.io/Web-recording-screen/
2.一个超级好用的,文件传输 工具,支持大文件,最大10G ,不限速,完全免费。【https://wormhole.app/?utm_source=homescreen
3.超级小的内存清理工具  ReduceMemory.rar

网上转的

网友S:
两头 用伺服电机。使用扭矩控制,可以 而且控制的比较方便。

网友T:
请问一下,用变频器是怎么控制,实现原理能说一下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B:
涂布机程序

请问楼主,这个控制原理是怎么样。我下载了看看,是在放卷哪里加个外部编码器读出他的转速,然后把当前转速同步给收卷吗?

网友U:
买收卷和放卷功能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我做很多了

楼主(2022-07-10):
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希望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V:
引用 网友B:
涂布机程序

网友W:
压力变送器检测电流,但是要换算高低差的范围。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网友G(2022-09-03):
引用 楼主:
一直关注着

这。。。
这很简单的程序啊   我第一次做 就直接做双工位收卷自动换卷   100M/min 随便换    看下手册说明 写个大概 现场调试  修修改改  用了10天左右
现在这种类型   1天撑死了   一堆复制粘贴

网友X:
直接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直接要吗?

可以

楼主(2023-05-19):
引用 网友G:

这。。。
这很简单的程序啊   我第一次做 就直接做双工位收卷自动换卷   100M/min 随便换    看下手册说明 写个大概 现场调试  修修改改  用了10天左右
现在这种类型   1天撑死了   一堆复制粘贴

能说说方案吗?

网友Y: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Z:
收放卷最好用西威变频器!其它的不太行!

网友Y(2023-08-16):
跟大师们学习一下。

网友AA:
速度=实时卷径推算速度+实时卷径推算速度*跳舞轮偏移系数+卷径和线速的关系时间系数去叠加或叠减一个系数.这个方法比较稳定。。。本人文化只有初中,文字表达不好。。希望对你有帮助。